数控机床滑枕为什么要配重?怎样配重?

楼主(2010-03-12):
数控机床滑枕为什么要配重?怎样配重?说出方案。

谢谢!

网友:
一般是受到重力作用的滑枕才需要配重,一般有链条拖拽重物形式和气缸反作用等方式进行配重.
主要作用是增强床身的稳定性和减轻伺服电机的驱动压力.
比如说立式加工中心的主轴箱,一般连接两条链条,通过立柱顶端的滚轮变向,在立柱的后面或者中间背上一块配重物.最终实现滑枕的受力平衡.

网友(2011-03-31):
好像看过也有用静压消除悬挂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一般有:机械配重、气压配重、液压配重、弹(簧)性配重等

网友:
可以有效滴减轻丝杆的磨损

网友:
机床配重的目的:减少垂向电机的负载及托动力,提高机床垂向的响应,提高机床垂向的动态特性等等。
一般常用的方案有:机械配重、气动配重、液压配重、弹(簧)性配重等
所谓机械配重就是通过链条在立柱的里面加一重物(铸铁件或钢件)对主轴箱进行平衡。
所谓气动液压配重就是用气缸或液压缸对主轴箱进行平衡。

网友:
还有机床厂家一般平衡量为85-90%

网友(2011-12-24):
好好奇???有没有见过  用伺服电机和丝杆取消平衡机构的,用过的说说电气上要怎么实现,以及电机的选型,貌似见过好多负重20多吨的大机床的没有配重的,北一的龙门好像也有没有配重的,直接用伺服电机+减速器+丝杆   用在垂直轴!请了解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