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布橡胶软管受弯变瘪,怎么办啊?

楼主(2010-03-12):
夹布橡胶软管因空间限制,不得不受弯,但变瘪了,怎么办啊?

网友:
用弯曲硬管代替部分软管,硬管弯曲半径小。

楼主:
硬管怎么做啊?

网友:
夹布橡胶软管?可以用钢丝缠绕软管和钢丝编织软管代替啊;也可以选用硬管,有专门的弯管机来弯管

网友:
直接用液压的钢丝编制软管啊。根据压力选单层,双层或者是三层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