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后尺寸变大如何返修?

楼主(2010-03-12):
45钢制作的轴,渗氮厚度10微米,冷渗氮处理后发现尺寸已经超过上公差,超差有8到12微米,想返修。磨床上下来以后,发现尺寸已经到位了,但是表面硬度已经达不到图纸的要求HV500了,想问询下大家,是否还有办法来返修?数量有数千的,报废是在是太浪费了~

网友:
渗氮厚度10微米???这个厚度你是怎么控制的哦,不敢想象。。。至少有个范围吧。。。适当加大渗氮厚度,
根据渗氮后和渗氮前的变化,再定工艺尺寸。。。不知道你那个轴本来就只需要渗氮完了就行,还是渗氮后还需要上磨床。。。

网友:
估計你的滲氮厚度控制的不好,建議:
重新滲氮,厚度提高,測量尺寸后再確定如何來加工

网友:
你是做硬氮化还是软氮化呢?硬氮化的话氮化层可以到20丝,足够你磨出来的了

网友:
可以退氮后重新氮化

网友:
渗氮深度与渗氮时间成正比,渗氮深度几十丝都可以,再渗氮一次,稍深点,然后再磨。

网友:
谁告诉你能在45#上渗氮,不含Cr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上的谁告诉你不能在45#上渗氮?不懂装懂,自以为是。楼主说的是软氮化,只是不能硬氮化而已。

楼主:
前面所的有点错误,是软法渗氮,渗氮的深度是10微米以上。现在返修以后的部分热处理硬度只有300多HV。还有我这批轴只是一个尺寸不好,其他是好的,要是再次热处理,是否会影响其他尺寸,其他尺寸公差也只有8微米?另外这批轴我已经进行了离心抛光处理,抛光到了光亮层。是否可以再次渗氮处理?

网友:
重新渗氮,没影响

网友:
我只知道在45#上渗氮是表面处理,而非增加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