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看了份扫描规图纸,第一眼没看明白

楼主(2010-03-12):
今看了份扫描规图纸,第一眼没看明白。

楼主:


网友:
好像是用扫描规检测在一定范围内的轮廓度吧!

网友:
测子在径向移动,通过测杆斜面把径向位移转换为轴向位移,指示表指示移动距离。图中16外径和检具基体上16孔配合旋转,所谓扫描

网友:
版主说的对

以前我们还做个几个偏心的扫描规,偏心的比较难做

网友:
规体旋转一圈,表可以不动
测量一圈跳动

网友:
左边端部用于孔的测量。
直径千分表有买套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