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请教

楼主(2010-03-13):
1.力矩电机的原理是?(请用简单的语言介绍)

2.力矩电机中心怎么是空的,怎么用呀???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力矩电机的原理: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由于转子电阴高,损耗大,所产生的热量也大,特别在低速运行和堵转时更为严重,因此,电机在后端盖上装有独立的轴流或离心式风机(输出力矩较小100机座号及以下除外),作强迫通风冷却,力矩电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1:4,转速变化率≤10%。本系列电机的特性使其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场合及其他用途,被广泛应用于纺织、电线电缆、金属加工、造纸、橡胶、塑料以及印刷机械等工业领域,力矩电机的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能自动降低转速,同时加大输出转矩.当负载转矩为一定值时改变电机端电压便可调速.但转速的调整率不好!因而在电机轴上加一测速装置,配上控制器.利用测速装置输出的电压和控制器给定的电压相比,来自动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稳定! 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特性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可直接驱动负载省去减速传动齿轮,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精度。      为取得不同性能指标,该电机有小气隙、中气隙、大气隙三种不同结构形式,小气隙结构,可以满足一般使用精度要求,优点是成本较低;大气隙结构,由于气隙增大,消除了齿槽效应,减小了力矩波动,基本消除了磁阻的非线性变化,电机线性度更好,电磁气隙加大,电枢电感小,电气时间常数小,但是制造成本偏高;中气隙结构,其性能指标略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但远高于小气隙结构电机,而体积小于大气隙结构电机,制造成本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