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断裂监控---请教

楼主(2010-03-13):
如图中所示机构,拉伸弹簧拉住两摆杆,摆杆在驱动机构作用下作打开/合闭动作。由于此拉伸弹簧备件质量不好控制(使用寿命时长时短,无法跟踪)因此想对此拉伸弹簧作监测,当弹簧断掉后可以马上知道以停机处理。请教能用传感器作监测吗?
弹簧线径约为1mm左右。

网友:
断裂的话电阻会有较大变化吧?

楼主:
断了会无穷大吧,但这个怎测得了,那些架子都是金属的。不过这也是个方法。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方法1 如楼上说的方式将弹簧一端的安装件与机体绝缘,采用旁路方式接入控制电压。弹簧断后,发光管发光指示。见附图1.
方法2  弹簧一端的固定件安装类似电子秤的力矩传感器,通过专用显示器显示弹簧的工作拉力,如拉力为零时说明弹簧断裂。

楼主:
版主的方法1不错,可以想办法绝缘。方法2呢,在我那现场可能行不通。
另外,我一开打算直接用接近传感器的。因为弹簧一断了,在自重作用下会掉下的。但担心就是稳定性,金属接近传感器检测距离较小,那弹簧的机构开、合时会有一点点的高低变化,但如果在侧面的话受空间限制装不了。各位觉得金属接近行得通吗?(这方法的话我机构不需要作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