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处理机和微计算机的区别

楼主(2010-03-13):
麻烦前辈指点下微处理机和微计算机的区别,谢谢!

网友:
看外形还看不出来吗?

网友:
处理器是cpu,是一个芯片,计算机是computer,是一个整机,这个整机上的核心芯片是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处理器和处理机好像不是一种概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微处理机指的是CPU,没有听过微计算机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