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改变图纸的乱码现象?

楼主(2010-03-13):
怎么样改变图纸的乱码现象啊.....另求一个cad清除乱码的外挂

网友:
图纸的乱码,绝大多数是图形正确,而尺寸标注是乱码。究其根本是文字转化和识别出现了问题。
一种原因是文件版本的差异,包括线型的定义、文字内码的规定等;

一般来说,只要拥有相同字体,乱码就不会出现。所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自己cad软件里多多装字体。另外自己标注时尽量选用通用字体。

一般二维软件都采用AUTO CAD的文件格式(DWG),外发的文件最好使用AUTOCAD绘制,避免因软件间的相互转换造成格式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