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的二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2010-03-13):
我想设计一个冷却塔,进水口和出水口用一个电磁换向阀控制,想让需要冷却的时候进水口的水进入需要冷却的系统,不需要冷却的时候冷水从进水口直接经过出水口又回到塔中,请高手们推荐一种电磁阀,能够满足这个要求。谢谢了。。。。。

网友:
一般好像没有这么控制的,不用的时候那不是浪费冷却水吗?

并且什么时候需要冷却什么时候不需要冷却怎么控制呢?是人,还是自动?
如果是自动的那还要其他的部分。

如果简单一点一般是使用温控阀,根据检测的温度自动控制进水阀门的开度。

楼主:
是自动控制的,当温度高的时候用来冷却,低的时候就不需要冷却了,不冷却的时候那冷却水怎么办呢/

楼主:
冷却塔冷却的时候不可能总一直在给系统通冷却水吧,那系统不需要冷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楼主:
希望高手们能告诉我现在工厂中冷却塔都是怎么样控制的?

网友(2010-12-09):
一问三不知,我也不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