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的直径怎么定的?都有多大的?

楼主(2010-03-13):
请问各位大师麻花钻的直径怎么定的?都有多大的?标准是什么
我发现麻花钻的直径并不是每种尺寸的 都有。
刚入门。。
呵呵

网友:
查查国标吧,不知道你要多大的?
社区 也有《刀具工程师手册》,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机械设计手册》也有关于直径的信息。

网友:
只要不是大的过分(50以上),你要多少的都可以定做,不过标准里的应该就够用了,不然只能说设计的工艺性不好

网友:
如果去买,不要订做的,那都有多大的,~~!!

网友:
上网查阅麻花钻的制造厂(一般称为某某工具厂)的产品目录即可。

网友:
GB/T1438.1-1996 锥柄麻花钻第1部分:莫氏锥柄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
GB/T1438.2-1996 锥柄麻花钻第2部分:莫氏锥柄长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
GB/T1438.3-1996 锥柄麻花钻第3部分:莫氏锥柄加长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
GB/T1438.4-1996 锥柄麻花钻第4部分:莫氏锥柄超长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

网友:
文件名称: GB/T 1438.1-1996|锥柄麻花钻 第1部分:莫氏锥柄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
标准状态: 作废
发布日期: 1996-07-05
实施日期: 1997-02-01
大小: 144KB
等级:
替代标准: GB/T 1438.1-2008
被替代标准: GB/T 1438-1985,GB/T 1441-1985

网友:
请参阅!

GB-T1438.1-1996 钻头标准.rar

网友(2010-04-18):
现在都可以定做  很多样本上都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