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外径是大径吗

楼主(2010-03-13):
螺纹孔上的内螺纹的外径是指大径吗,就是要画细实线的那一条

网友:
记得上学学过,应该是

网友:
机械制图 有相关 的标准

网友(2010-04-14):
大径是指螺纹的最大直径,内螺纹的大径是指通过内螺纹牙底的假想圆柱面的直径,用细实线表示。

网友:
同   意   楼   上   的

网友:
四 楼 是 对 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