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具选用方式---探讨

楼主(2010-03-13):
该产品是一个普通的加工零件,但有一些(特别是19#、28#参数)的量具选用方面不好确定,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专业量具设计和制造单位,谢谢

网友:
靠机床和工艺保证啦,这种过程可以按照ISO9000的特殊过程来考虑,事先保证工艺参数

网友:
楼主的图纸我已经看过,个人建议28的尺寸可以用专用的内槽卡尺来检查应该问题不大的,但19的尺寸因为基准是个虚拟尺寸,用普通量具比较难检查,建议用三坐标检测。我们公司是一家专业做测量设备的公司,如果您有疑问请您与我联系!谢谢!alan_yu@zct-instrument.com

楼主:
谢谢,内卡槽卡尺价格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