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必须联网才能用吗

楼主(2010-03-13):
各位大虾帮帮吗 proe 必须联网才能用吗

网友:
不要联网的,
只要有物理地址就可以了。且只能有一个物理地址。
用笔记本注意了,笔记本多了一个无线网卡,这时有两个物理地址,需要禁用一个。

网友:
但网卡需要处于活动状态,也就是不必要连接英特网,但至少连接到局域网

网友:
这就是抓你盗版的手段.

网友:
不是吧.我的好像不是

网友:
那岂不是自己电脑没网线就装不了?不是说要有本地吗...

网友:
可以吧网线插上,但不上网就行了

网友:
其实看你怎么安装的了,
如果是盗版,说法同2楼。
如果是正版就复杂点,一种是只安装自己电脑,即许可证在自己电脑上,说法同2楼。
另一种是公司常用的,许可证在服务器上,多人共用有限的许可证,这是必须要接入局域网才能用。因为你要从许可证服务器那里拿到许可证才能用呀。

网友:
开始那个网页窗口可以进去官方网站寻找技术支持,盗版正版都可以进。联网与不联网不影响你画图。

网友:
不联网照样可以使用 只要你安装上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