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6180上加工直径600的活塞,怎么切槽快?

楼主(2010-03-13):
普通6180,长期加工直径500至600的活塞头,外圆有四五条活塞环槽。
  H# Z2 j5 P4 g+ j+ V请问怎么切槽快,对刀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网友:
你的槽多少深度???直径知道了,但是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
活塞的槽刀好像对宽度的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切槽刀刚性要好,用涂层刀具吧,切铸铁蛮好的。

网友(2010-06-03):
V型槽?如果是的话用成型刀比较好些

网友:
做工装及工装成型刀,比较快

网友:
加工活塞要用专用设备或者是自己改装的设备流水线加工。。。要是在普通设备上加工很累的。。。外圆的槽用工装定位做一个刀架一次装夹所有刀具一次加工出来。。。。活塞一般都是铝合金的用白钢条自己磨一下酒可以。。。

网友:
就像7楼那么干,莫问题

网友:
同意7楼意见,就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