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自动锯床?请教原理

楼主(2010-03-13):
请教一下有谁用过自动锯床?
我想问一下,送料机怎么定位的?

网友:
用plc加光栅尺,触摸屏;plc用PID控制,大概是这样的,我也在找详细资料

楼主:
谢谢!机械定位不知道怎么控制 2# l19731121

网友A:
液压+移动限位开关。可惜没有相机。

网友(2013-02-23):
一般是液压缸送料,编码器控制距离,前面还加上一个限位开关这是全自动的锯床。半自动的有用齿轮机构的码盘来控制的,是用手摇来控制的。

网友:
要加自动送料及接料装置吗,规格多如何定尺寸啊.如是量大用冲床切料更快,但冲床切料两头有点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移动限位开关。可惜没有相机。

一点都不准

网友(2016-03-22):
长度很长怎么用液压缸限位开关,个人感觉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