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0-03-14):
请问下图的螺纹孔在加工中心上如何加工?谢谢
前端的沉头孔为定位销孔

网友:
定制台阶钻,将孔一次加工出来,然后换丝锥加工出螺纹。没有必要特地配把沉孔铣刀加工的。

楼主:
如果不用专用定制台阶钻,该怎么加工?

网友:
先钻5个的孔,然后用8个的平钻钻8个的孔,最后干M6就行了啊。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
但是加工时有一段螺纹被磨掉,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估计是加工的时候丝锥的导向不好造成的吧。如果是不锈钢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实在怕那样就找螺纹铣刀在加工中心上铣出来,别拿丝锥攻牙了。

网友:
M6  螺纹铣刀?试一试挤压丝锥吧。

楼主:
听操作工说是程序有问题,具体原因人家也不愿意透露!

网友:
用什么机子加工的

楼主:
四轴加工中心,啥牌子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想你说的在绿区内螺纹被磨掉,用数控的话可能是程序有瑕疵

楼主:
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想你说的在绿区内螺纹被磨掉,用数控的话可能是程序有瑕疵
引用 网友A:

听说调了程序就OK了!
由于被磨掉一部分螺纹,导致螺栓旋合长度不够,无法拧紧!

网友:
你的 螺距和转速不合理吧,

楼主:
你的 螺距和转速不合理吧,
引用 网友B:

M6粗牙!
这个和转速有关系吗?
但是有一部分螺纹是好的呀?

网友:
用四轴加工中心啊?我还以为用普通的设备呢

楼主:
用四轴加工中心啊?我还以为用普通的设备呢
引用 网友C:

这个孔是缸体上的

网友:
如此孔有必要用四轴加工中心吗?

楼主:
如此孔有必要用四轴加工中心吗?
引用 网友D:

缸体在四轴上加工,这个孔亦应该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吧!

网友:
冗长变电站的

网友:
用不可伸缩刀柄走刚性加工程序了?或是起刀太近,前面的一部分转速和进给不匹配。你看一下他改过的和你写的有什么不同不就得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如攻螺纹的起点或者终点检查一下。

楼主:
用不可伸缩刀柄走刚性加工程序了?或是起刀太近,前面的一部分转速和进给不匹配。你看一下他改过的和你写的有什么不同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E:

程序不是我编的,我们负责装配,问题是再装配过程中发现的!

楼主: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如攻螺纹的起点或者终点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20楼的分析有道理,这个加工上面说的也多了,没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