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WP砂管,求高手鉴定!

楼主(2010-03-14):
水刀菜鸟像高手问下,广东IWP打标的砂管和进口IWP砂管有什么区别,最好价格和寿命有对比。
还有有人说宝石的质量影响砂管的寿命,也像高手们求证下,宝石的质量影响砂管的寿命是理论上成立,还是实际加工中很明显的降低砂管的寿命,用18元的宝石怎么样~
哎~水刀能赚钱关键看这点易损件了,中国的水刀配件市场有点蒙,我有点搞不懂,所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广东IWP有二个情况, 一是进口材料到国内加工, 二是水货,
不是宝石嘴的质量影响砂管的寿命, 而是 当宝石嘴和砂管的中心不一致时, 砂管容易磨损减少使用寿命

网友:
哪有18元的宝石?我们这都是40块一颗,0.28mm的,老贵。。。

网友:
大地的宝石就是18一颗,口径0.3mm

楼主:
首先谢谢胡司令,请教水货或者是在国外进口材料然后再中国加工的这样的IWP砂管使用的寿命和直接从国外进口的砂管有质量上的区别么?或者说,那个性价比高点?

还有个关于水路蓄能器的问题。设备说明书上说在工作中设备可以达到300MPa,但是他说的压力是宝石出来水的压强还是水路里边是300MPa?

谢谢!

网友:
水货=走私进国内, 不经过 代理商, 没有交税, 同常是直接和外国生产工厂订货, 然后邮寄到香港, 然后由香港走私到国内, 质量就是原厂生产的.

进口材料然后再中国加工, 就要看是那家工厂加工的了, 主要是同心圆的问题, 如果加工不好, 砂管和宝石嘴出来的高压水不是同心圆的话, 砂管容易磨损, 减少使用寿命.

你的压力是300的话, 机器应该比较老了, 300MPa 是说 增压泵的单向阀开启时的输出压力(增压泵生产的最大 压力). 由于增压泵的输出压力不稳定, 所以才需要蓄能器, 高压水由单向阀到蓄能器时, 压力已经有少量的减低.

如果你是切割玻璃的话, 300MPa 的应该足够了

网友:
哪里的宝石40那么贵?您可以联系我!质量好价格优!15989300035 3# luzuhua

网友:
宝石和沙管的同心度影响了沙管寿命,还有就是沙量大小,调到够用就行

网友(2010-04-16):
我用的IWP沙管630一根。寿命还行。切割能力下降为新沙管的80%时大概在140~160小时左右

网友(2012-11-05):
自己开发的砂管,质量同于IWP,先推广试用,想试用的请加QQ308929285,试用不好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