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件如何在数车上加工?

楼主(2010-03-14):
内孔直径19mm,长150mm铝件,选择什么刀具,该如何在数车上加工?

主要的尺寸是外径35mm内孔19mm铝管公差都在加减1丝。同心度2丝,该怎么加工啊,我试过用搪刀搪发震光洁达不到.

网友:
加工什么啊?图呢?

网友:
孔是什么公差,你用整体硬质合金试试,刀子磨的锋利一些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
对不起,没表术清楚,是这样的:
主要的尺寸是外径35mm内孔19mm铝管公差都在加减1丝。同心度2丝,该怎么加工啊,我试过用搪刀搪发震光洁达不到,请高手指教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镗孔刀杆需使用硬质合金材料,刀片圆角不宜过大,或使用PCD刀片

网友:
车铝搪刀发震????不可能,是刀杆不够大,19mm的孔可以用15大的刀杆,0.5至1mm的车削量会发震那就见鬼。另外卡瓜应该车35mm内径圆弧并要够长。

楼主:
请问硬质合金刀杆怎么买要多少钱我真没用过,会不会断裂

网友:
一般不回。先买一把试试吧

网友:
车刀的圆角半径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