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关于凹球的编程~!!

楼主(2010-03-14):
大家好,我是数控专业的,这个图怎么编啊,是一个凹球,还带一个R3的倒角,谁能帮我编程,
这个程序,最好是通用的~~!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加工要求是球头刀~!
补充一下,最上边的那个凹槽 深6MM
R1=20(凹球半径)
R2=3(倒角半径)
R3=15(上表面高度)
R4=5(球头刀半径)
R5=6(凹槽深度)
大家根据这几个变量,帮我编下程序,谢谢了~~!!

网友:
呵呵呵!同行啊!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只需要编圆弧部分吧,上面的台阶部分,用球头刀是没办法加工出来的

网友:
分步加工就OK拉

楼主:
3#的大哥,是啊,上边6MM的那个凹槽,是已加工的,现在就要加工 的就是凹球和倒圆角的程序,能帮个忙吗?

楼主:
我说大哥们帮帮忙吧

网友:
用尖刀,带上刀尖半径补偿,用外形加工循环命令就走三个圆弧即可

网友:
给你个例子,其实很简单
关于球窝的加工
铣球窝
  平刀    #1=20    球窝半径
          #2=5     铣刀半径
          #3=0     Z初始值
HILE[#3LT#1]DO1;
  #4=SQRT[#1*#1-#3*#3]-#2;    X值
  WHILE[#4GT#2]DO2;
#4 Y0 Z[-#3+2];
01 Z[-#3-5] F30;
  G02 I-#4 F1000;
  #4=#4-2#2;
  END2;
  #3=#3+1;
  END1;
50;
  M05;
30;
这仅仅是平刀加工,球刀比较近似.抛砖引玉啊,有兴趣加我QQ254500227

楼主:
谢谢了,但是我还想想要一个 完整的程序,因为那样好多这样的凹球 就可以 直接改数就可以加工了~~!!等我编好了给你们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