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度公差是否合格如何确认?

楼主(2010-03-15):
图纸上有一个倾斜度公差是标注的0.05,相对基准平面是S,斜面与基准平面S的标注角度是45度,现厂家用三坐标测量得到的数据是45度1分44秒,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合格,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还请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件是否合格的大侠给小弟说明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CMM没倾斜度评价吗   可以用得出的角度和斜面的长度计算一下

网友A(2012-08-30):
根据测出的三坐标数值进行(角度误差),结合图纸倾斜图形的长度(类似于半径),这算线性值就ok了!

网友: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肯定合格啦!前面的标注的单位是度,0.05度就是0.05*60’=3’,测量数据小于3‘,公差范围内。

网友(2014-10-21):
你好,请问知道曲柄连杆机构的驱动力矩该怎么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测出的三坐标数值进行(角度误差),结合图纸倾斜图形的长度(类似于半径),这算线性值就ok了!

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合格啦!前面的标注的单位是度,0.05度就是0.05*60’=3’,测量数据小于3‘,公差范围内。

有依据吗,  不好理解。

网友:
是合格的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