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台阶轴上开平键槽用什么设备效率高!

楼主(2010-03-15):
现在我们用钻铣床在轴上铣键,但是我觉的效率太低,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设备效率高吗?

网友:
不妨在车床上试试
1、将键槽铣刀装在三爪卡盘上并校正;

2、取下小拖板,制作一个90°角铁(铸铁件),固定在中拖板上并平行于中拖板的运动方向,将小拖板固定在角铁的垂直面上;

3、制作一个夹具,将工件固定在小拖板上,调整小拖板,使工件中心与铣刀中心平齐,同时使工件平行于中拖板,紧固工件;

4、将大拖板靠近工件并吃进一定的深度,摇动中拖板,铣出键槽长度,重复几次,直至到规定深度即可。

楼主:
谢谢大侠!以前我们也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加工过,但是效率也不太理想!还有别的效率高点的方法吗?

网友(2011-12-25):
用立铣床加工,采用v形铁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