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间隙测量

楼主(2010-03-15):
有下图示工件,需要测量行星轮上移动总间隙,由于上下空间都很小,(约1.15mm).各位是否有好方法,一起讨论一下。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编辑好,附件也是同样的图形,请不要下载了。

网友:
测量结果精度要求?

网友:
测量时间要求

楼主:
重复精度2.77D<=4 u

网友:
你可用塞尺或量规对间隙处进行插入式检查,根据松紧确定间隙大小.

网友:
装配间隙是有要求的,做一个通止塞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