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独立控制电器元件吗?

楼主(2010-03-15):
请教各位高手
触摸屏能独立控制电器元件吗?

网友:
不可以,因为触摸屏的输出都是数据输出,该数据是和PLC匹配的,如果是一体机就可以。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的,要与PLC才能

网友:
4# ccwx74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2013-02-16):
可以,如果执行元件支持触摸屏的通讯协议!

网友:
有IO口才行吧

网友:
触摸屏不是控制元件,它只是一个输入与输出窗口,就像我们的电脑的显示器一样,不能只接控制元器件的,要PLC或控制卡之类的才是控制元件。

网友(2013-04-18):
看什么东西了。 比如, ABB的触摸屏CP650可以直接和控制伺服 电机控制器通话并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