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达到要求的不平衡量?

楼主(2010-03-15):
怎么达到要求的不平衡量

网友:
做静平衡,要求高点做动平衡

网友:
不平衡量就是偏心的意思么?

楼主:
本身是一个偏心零件,要求控制偏心量在一个特定值!!!

网友:
在反方向配重力矩2640g.cm,根据配重位置相对于旋转中心的距离换算成配重重量,然后用一根心轴穿过中间孔,放在砂轮平衡架上,再通过钻孔去重,使整个零件平衡,去掉配重以后就是所要的不平衡量

楼主:
配重力矩2640g.cm怎么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