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压力补偿器---请教

楼主(2010-03-15):
哪位前辈能结合这个力士乐培训上面的一个图,讲解一下出口压力补偿怎么进行工作的,不是太理解他是怎么保证A或B到油箱的压力为常数的。谢谢!

网友:
看图纸是通过中间的减压阀实现压力补偿的(P→A、B→T时,A腔通减压阀压力补偿至T腔,同时油缸下的液动阀滑向节流位,实现压力补偿。)。有点不太明白,若T腔直接通油箱,减压阀补充的油应该没法使T腔的压力保持不变吧。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希望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和油缸两腔连接的那个阀,在阀的右侧是差动活塞结构,大腔是由中间溢流阀调定的固定压力,小腔是和工作压力相关的,这个压差决定了阀的开度的大小,此时这个阀的开度大小可以补偿负载压力变化的

楼主:
谢谢贝贝版主的回答,由于基础差,还是不太理解,能按油路的流向(p-A B-T)当负载变化时,这个补偿器是怎么实现功能的再具体讲解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2013-08-08):
看了贝贝版主的回答,有个疑问,不知说的对不对,还请您指教。2 g9 V" v. i" t6 }. I
此回路若实现出口压力补偿的功能,那个溢流阀是不是必须工作,若不工作的话,负载增大,那个右端阀大腔压力增大,从而导致B口压力增大,这样的话,B口与T口的压差就变化了,因此只有溢流阀进行溢流,保证大腔压力不变。

网友:
几个问题:1求扫盲,那是中间溢流阀么,我认为是减压阀。2和油缸两腔连接的那个阀有一腔是节流腔么,如果是我可以试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