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高温,油封都烧坏了---求助

楼主(2010-03-15):
求助解决油泵高温,油封都烧坏了。  溢流阀上的接口N是进,是出,还是回呀?谢谢

网友:
什么泵啊?装个压力表看看泵的出口压力是否超压

网友:
应该P是进口

网友:
泵是不是内泄啊,什么泵啊,还能打压不,声音如何啊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楼主回答2楼和4楼的问题

网友:
油泵温度高,泵是否是带泄油口的?应该能自冷却啊,是否是没有泄油的润滑啊?如果有泄油千万要常压引出,否则可能会爆壳,引起泵温升高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封因油泵高温损坏,建议将此换掉.采用一种为铜套密封的泵.此泵针对格兰富而设计,价格合理,为德国福鸟原装进口.有意向可以致电询问!
      福鸟润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21-58345355 转2048

网友:
你最好把现象说的更详细些,才好下结论,太笼统了,不容易分辨,我泄油口当然有的吧,直接引回油箱了,系统有没有冷却装置呢,楼主应当说的明确些,系统的压力,流量,运行时间等,最好都描述下

网友:
估计内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内泄有可能 ,但是是否油温也过高,装热交换器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你使用的是什么泵?

网友:
可能根压力过高,散热不及时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是要看是由于啥引起的。看看是不是节流的地方太多,看看溢流阀是否调节的正常,看看回油和吸油口是否有直接循环的现象。

网友:
可能有以下问题:液压粘度太低,或者系统本身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