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2009 能否在vista系统下安装呢?

楼主(2010-03-15):
请问solidworks2009 能否在vista系统下安装呢?

网友:
当然,08都可以安装,别说09版了

网友:
能的,我就是的,安装好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2010都可以。很好用  可以试一试

网友:
08都可以安装!!

我装过!

网友(2010-04-20):
可以的 你自己装一下咯,不行再来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我的09sp0就可以

网友:
可以 在用 没有任何影响  win7都可以装

网友:
可以,我是vista系统里装的solidworks2010,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