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坐标偏移用什么指令编程?

楼主(2010-03-15):
请问
FANUC的坐标偏移用什么指令编程?编程的格式怎么样?急用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 G10啊    加工之前把所有坐标系清零   利用它很轻松的一次装夹完成两个或 三四个工件
527340531

楼主:
楼上的G10的格式怎么样?

网友:
好像是G92X-Y-吧。。。。。。。

网友:
G10不是偏移吧  G10是自动赋刀补值  格式:G10 Lm Pm Rm(如:G10 L12 P1 R10)

网友:
好像是G92吧

网友:
看上边 想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FANUC 的偏移坐标好像是G10 P- Z-

网友:
G52X-Y-建立局部坐标系,G52X0Y0取消!

网友:
G52X-Y-建立局部坐标系,G52X0Y0取消!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0-04-27):
换刀完成以后这样写
G52 X0 Y0
G00 G90 G54{G55 G56 G57 G58 G59}X* Y* B*
.....
.....
.....
最后把中间加工的程序写完以后取消坐标偏移
取消格式还是
G52 X0 Y0
就0K
还有不明白的加我QQ373815344或者电话问13835743327

网友:
G52X-Y-局部坐标系偏移,G52X0Y0取消! G10是数据输入

网友:
请问数车的是不是也用G52?

网友:
FANUC 的偏移坐标是G10 P- Z-

网友:
G10;G54--G59都可以用,看你要做什么东西就怎么用

网友(2010-06-28):
G10   程式参数输入/补正输入

网友:
g54----59个人觉得好OYONG用

网友:
G52X_Z_第一个G52是设定 需要偏移加工的位置加工完了一定要再输一次G52X0Z0 第二次是取消  回到原来的坐标系再继续加工

网友:
是G68呀,G0G90G54X0Y0,G68X0Y0R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