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倒角 大家有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3-15):
直径3.23mm长244.5mm两头倒角0.5mm,

一小时2000件

请帮忙出出主意

请积极参与

非现金征集方案,仅能请喝酒以表谢意

网友:
钢丝倒角,我看就用砂轮好了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东。因此如果倒角不要求太严格的话(例如少许圆角即可),
分批放进震动窜光机就行了。不但倒了角,还使零件表面干净明亮。时间的长短和倒角
的程度相关。

原理是零件与研磨石颗粒放在一个环形容器(如同剖开的内胎)内,用震动使之流动冲撞
翻滚而相互研磨,可以达到去除毛刺(倒圆角)、氧化皮、提高表面光洁度的目的。

不锈钢勺的一道抛光工序就用它。上网搜索“三元震动”,即得。

网友:
应改是用砂轮或者是固定砂轮,轴钢丝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4楼好点子!
但效果咋样不知试过没有?
如行一小时2000PCS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我的零件直径4.9mm长度4.8mm圆柱体两端需要倒角0.6mm。
自己做了一台倒角机原理与4楼的基本一样,倒角效率很高平均每分钟300件,最高可以达到500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这方法
对产品倒角要求不高的。我目前做的倒角长度与倒角度数有要求的,而且精度要求高。还有你这个料切断时肯定有长短。所以你的倒角长度就有问题。关键看要求的。

网友:
我的零件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外圆、端面都是磨加工的,倒角尺寸、角度都有要求的。

楼主:
167640

贴个简图,不知是否可行。也请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B:

一个轮子就够了吧  皮带中间那段似乎没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要看具体的结构,一定要保证工件滚动。

网友:
要根据产品的精度

网友:
涨见识了        。

网友:
主意不错,这么细的,压铅头比较多见,倒角没有见过?

网友:
。如果另一头不 是 圆的 ,磨的 时候受力,会不 会把产品带歪,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再加个平端面的功能。出了大概图 就贴上来 大家再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2010-05-10):
呵呵,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2013-08-16):
浙江省缙云兴达机械有限公司生产钢丝倒角机能够解决/

网友:
看看滚针轴承的滚针如何倒角

网友(2014-04-21):
四楼好样的,思路绝对值得鼓励,本人没做过这样小玩意,不知道楼主下料是用什么方法?如果是用冲裁的,是不是可以考虑顺带着把倒角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