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zel三坐标测量机测量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5):
在测量圆时,需要选择参考面,原先以为参考面的作用是在测量圆处做平行面完成最佳拟合,后来发现,测量圆被平移至参考面附

近(基本重合位置),失去测量意义。

       菜鸟困惑中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楼主: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吗,换个说法,测量空间截面圆时,如何选择参考面,不能选远处的参考面吗

网友:
被测圆是投影与参考面,不会移动到参考面附近吧?当被测圆的轴心线垂直于坐标平面(xy,xz,yz)时,也可以不用打平面。参考面不论远近,只要它垂直于圆轴心线就可以。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经过实践证明,wenzel软件在测量圆时,确实是直接投影到参考面上了,让人想不通,如果是用测量点来拟合做一个圆出来,倒是只参考不投影
4# 过路

网友:
WenZLE的软件,在测直线、圆时都需要参考面,这个面可以是工件上的合适面,也可以是机械坐标平面。
朋友有兴趣加我QQ1024119832,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