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轴节对中问题

楼主(2010-03-15):
联轴节用百分表对中是怎样操作的,偏移和曲折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不知您用的是什么结构的联轴器,我们使用的开天无间隙弹性联轴器不错,对中容易,现场安装大多都不会计算的,

网友:
知道用百分表就OK了,还不懂,那你就不会用百分表!去现场看一下。

网友:
我顶啊!!!!

(*^__^*)  哈哈(*^__^*) 这种得顶
注册香港公司
租车

网友:
不懂这个方法,学习中,~~

网友:
就是要测量轴向和径向的跳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