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丝为什么搓丝后会有点发黄?

楼主(2010-03-15):
不锈钢螺丝为什么搓丝后会有点发黄?如下图右边螺丝。
这种发黄听供应商说:用稀盐酸洗,可以去除。
为什么会发黄呢?是在哪个环节导致的,有哪些方法可以避免吗?

网友:
温度高了就会发黄,把搓板速度搞慢点看看

网友:
是温度高了烧黄的样子

不锈钢硬度比较大 当A3一样的速度搓 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0-05-16):
加工时温度太高导致吧

网友:
旋转速度太快,导致螺丝表面氧化
或者是工件平时自身温度过高

网友:
温度高了就会发黄,把速度搞慢点看看,

网友:
注意冷却阿,主要还是温度高的原因

网友:
氧化皮,所以用稀盐酸洗,可以去除

网友(2011-10-04):
你这个是不是在烘干的时候出的问题啊,我这搓牙出来没有问题,但是到烘干的时候就变这样了

网友:
不还在考虑一个问题,要是这种机螺丝这样搓都能发黄成这样,那自攻钉搓的都是冒大烟的,怎么就没见他发黄呢,那温度要高好几倍吧。

网友:
温度太高被氧化了,表面生成了一层氧化皮,可以用酸类洗涤液清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