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材质的M6-4H左旋螺纹如何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0-03-16):
如图,请教朋友指教该零件的M6-4H 左旋螺纹如何加工效率高?我司现在用手磨牙刀加工的,一个班产量在100件左右,效率太低了;听技术员讲M6的牙刀杆和牙刀片买不到,丝攻在数控机床上也不能攻。我们的目标产量10小时至少在300-400件,请各位大侠帮忙,jolly@norkin.cc 谢谢

网友:
买台攻丝机,用丝锥加工,很快,看不见你的图,不知是否要做工装。还有底孔尽可能大一些。

楼主:
file:///C:/Users/lenovo/Desktop/AF-04

楼主:
上面是图纸,请参考,攻丝机估计不能保证跳动要求。

网友:
直接上丝攻在车床可以加工很方便(不知道你们机床什么结构),这么小的孔径没有可换刀片的刀具,成型刀是有的见图片

网友:
加工好外形和钻孔后,用丝锥攻,丝锥要磨一段圆柱导向(和底孔配合),
或者专门做一个夹具在攻丝机上攻也可以
没攻丝机的话台钻也可以的,有正反转就行

控制跳动的关键是丝攻与螺母的垂直和同心

网友:
楼主:现在用手磨牙刀加工的?
M6还能车出来!请指教一二。

楼主:
我们现用日本津上BO20C-V型数控车床加工的,技术员用的是废旧的铣刀柄磨的牙刀加工,就是刀具寿命只能加工约150件产品,效率太低。请给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我们现用日本津上BO20C-V型数控车床加工的,技术员用的是废旧的铣刀柄磨的牙刀加工,就是刀具寿命只能加工约150件产品,效率太低。请给位大侠多多指教!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床不能夹上丝锥干?

网友:
有一种螺母丝锥,导向超长。M6的导向26长,我感觉这东西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就在机床上攻出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