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让加工的外圆和圆弧更光滑?

楼主(2010-03-16):
有什么办法可让加工的外圆和圆弧更光滑?
特别是锥度和圆弧时,表面不光滑?请指教.

网友:
你用恒线速度了吗?定转速的话是不会光的

网友:
进退刀速度越慢那肯定越光滑,刀具质量好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网友:
分粗精两次顺铣!

网友:
你用的是数控还是普车,这你都没说,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是啊,圆弧应该容易,球就麻烦了!

网友:
你用的是数控还是普车

网友(2014-05-11):
尽量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