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PLC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2010-03-16):
请问谁有脉冲型PLC输出(如利用S7-200的CPU224 CN DC/DC/DC来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
不需要参照别人的接线图,自己搞明白后做,不是更好吗?
注意如下几点:
1、选择合适的CPU类型(即一定是晶体管输出类型)
2、PLC的脉冲输出口要选择对,看手册,那些点支持?
3、方向控制和其他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
4、注意电平等级,5V或24V?
5、注意共阴还是共阳连接
等等!

网友:
accl大侠提的建议很受用
希望大家不要一上来就要图,而是自己研究了有疑难再上来探讨

网友:
一个输出口控制脉冲,一个输出口控制方向,还有,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要和plc的输出电压匹配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http://j5lw.com/lunwen/50.html的介绍。

网友:
买马达的时候,说明书上都会有详细的接线图的啊,不过有一点要注意,马达驱动器的工作电源一般是接+24V,但是脉冲输出端则要接+5V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
驱动器是共阳极的,PLC是选用了脉冲型的,是高电平有效。
这里如何把高电平转换成低电平?设计的时候该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有没有步进马达驱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您把要求提给驱动器的供货厂家,他们就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提供信号匹配的的产品。
至于电平等级不同,一样的道理,他们在电路上做些小更改即可,甚至本身就有您合用的产品,
而且价格也基本不变。

网友:
进来听听高手们议论,也是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您把要求提给驱动器的供货厂家,他们就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提供信号匹配的的产品。
至于电平等级不同,一样的道理,他们在电路上做些小更改即可,甚至本身就有您合用的产品,
而且价格也基本不变。 ...
引用 网友C:

目前驱动器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