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带锥度怎么编程?

楼主(2010-03-16):
请问带锥度怎么编程,比如说大外圆35小头外25螺距2怎么编程螺距是不是相等

网友:
应该转换成每转进给量是2,螺距相同

网友:
查一下说明书大概格式是 G92 X25 Z....  F2.0  P5 系统不一样代码不同

网友:
系统说明就有用法的

网友:
你说是锥螺纹,基本上所有的系统都有些功能,看你对应的是什么系统,看看说明书,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