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J2材料怎样加工才能光滑

楼主(2010-03-16):
目前设备CNC车床   加工出的产品亮度有了,就是刀纹太明显很难看

网友:
光洁度有了 刀纹自然就会明显。这有可能是床子钢性不足导致的

楼主:
谢谢  如果加工不锈钢303就很好

网友:
请教420J2是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不锈铁吧。。

网友(2010-07-25):
用研磨棒,420J2的研磨棒

网友:
我厂专业生产420J2,但前提是你要有量,13961674159

网友(2010-11-15):
我曾经做过一款样板,要求也和你的一样,试了很久,最后我找到一款刀具,加工出来的效果很好。很光亮,不过其刀具寿命不高。见意你还是从刀具方面着手

网友:
sus420j2,硬度值在hrc51左右,加工这种材料选用高速切削、小进给。表面要求光亮的话,建议还是采用研磨棒。

网友:
是什么材料都搞不懂。唉~~~~~~~~~只有学习的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