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切大理石拼花的最佳压力与速度

楼主(2010-03-16):
以好切一点儿的板为例。石材:大花白 厚度:20MM,压力:300MPA速度:60MM/分钟.这是我常用的速度。不知道有没有更佳匹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硬一点儿的石材切面很粗糙,后期加工任务很重,水刀走过的路线都要用磨光机打磨,是不是切割速度偏快?切大理石的技巧在哪方面呢?即使速度不是很快,在切较细线条的拐角处也有未切断的地方,取出工件的时候板材大都容易断裂。切硬度高的钢砖或花岗岩速度快,但工件拿下来不会断。

网友:
石材切面很粗糙,肯定是速度偏快, 在 拐角处的问题, 由于你没有摇摆刀头, 你需要在切拐角前的3mm处把切割的速度减少50%(就是平常你用60MM/分钟, 切拐角处用 30MM/分钟), 那就一定没问题了.

楼主:
切面是很粗糙,石板也大都切断了呀!慢的话成本会升高不少,向来是担到最高速来切板的。多谢指导!

网友:
速度降点就好了,但是会提高成本,可以在直线的地方加点速度,转弯减点,另外换高质量的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