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杜绝这些水或酸进入轴承箱体?密封高手请进!

楼主(2010-03-16):
填料密封类型的泵因为密封得总不是很完美,在填料磨损过多或开停泵时经常会有大量的水(酸)从轴处串进轴承压盖,损坏轴承。有什么办法可以杜绝这些水或酸进入轴承箱体吗?以前试过在轴承压盖外加自制的挡水片,但是也不能完全杜绝现在。求助高手!!

网友:
呵呵,我不是密封高手,见过像复合垫圈式的用与水泵动密封的圈子。或者是换不怕水和酸的轴承

网友:
用螺旋密封+填料密封试一试。螺旋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反向螺杆在低速的时候应该不起作用的

网友:
你可以采用串联式密封,我觉得你采用填料密封是不是功耗太大了,而且大量酸会腐蚀轴承,如果换上耐腐蚀的轴承,成本就高了,你可以采用油润滑和空气润滑密封串联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很多电力行业都有发生,用气密式密封可解决这类的问题,这样的实际问题我们解决了很多啦,在全国很多电厂的汽轮机,发电机,水泵等设备上都改造过

网友:
可以试试机械密封,材料选择聚四氟乙烯的,给你个建议型号BGMWB2,上海博格曼生产的

网友:
直接更换成机械密封   可能成本要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