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车床主轴不会转怎么办?

楼主(2010-03-16):
GSK980TD车床主轴不会转怎么办?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一下

网友A:
主轴不转的情况在980系统里会经常出现!解决的方案有二,一是把系统关掉重开,二是打配电箱打开,找与主轴对应的一个继电器,有时这个也会跳,重新按下去就行了

网友:
是正常使用突然停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刚开机的时候  手动情况下 按正反转是不会转动的,  必须按录入  输入S1000 ,咋按启动   这时你再在手动或单步的情况下  按 正反转试试。也许是主轴伺服有问题 ,具体说一下

网友:
一般刚开机的时候。我总是手动把刀退的远点。然后找到程序后按循环启动。瞬间点暂停。然后复位。这样在按手动。主轴正转就行了。呵呵。太原始了

网友:
试下用变频器启动主轴是否转动

网友B(2014-02-25):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转的情况在980系统里会经常出现!解决的方案有二,一是把系统关掉重开,二是打配电箱打开,找与主轴对应的 ...

内容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手动主轴也不转!在MDI和程序的模式下也不能让主轴转起来…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温控开关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手动主轴也不转!在MDI和程序的模式下也不能让主轴转起来…这是怎么个 ...

我也是这种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