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W6163 C机床,出现震动现象 ---求助

楼主(2010-03-16):
我用的大连CW6163 C, 最近出现震动现象 。  经过机械维修人员禁锢地脚螺栓 、主轴锁紧螺母 以及床身连接的所有螺栓。 但是还是没什么效果  !

   考虑到顶尖问题 , 更换过 三种不同品牌得顶尖也无效 ,  现在加工的工件是外来材料是锻钢件 经过热处理得长度520MM外径250MM外圆无震动  切削端面 震动比较严重被吃刀量3MM都阵  试过各种参数  各种刀具角度  都没用  。

请各位大虾帮忙   小弟在此谢谢了 .

网友:
切削端面 震动比较严重,,,,,,,,,,,,主轴有间隙攒动了。

楼主:
主轴已经调整过了 没用的   今天发现材料比较粘切削不顺畅  还烧刀  是不是材料有问题?   材料是锻钢 (碳钢)但是不是很硬 具体什么材料  图纸上没有说明  是客户提供的材料

网友:
是否考虑到地基没有打好啊,你说的考虑顶尖的问题,是否考虑到有伸缩的顶尖,或是驱动顶尖,有兴趣的话加我987104390

网友:
大连的CW6163做的很烂,有的还不是正厂出的,我们前几年用过几台,新买的机床全部大修重新刮研的中溜板。
你用塞尺测一下,看它的各溜板有没有间隙。

楼主:
我操作这台设备好多年了 一直挺好的 是被是2000年产的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朋友您好,根据我的经验,这个问题你最好检查一下小托板与中托板接触面。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们了  我换其他材料 尝试过了没问题 是材料 的问题   麻烦大家 了     我估计 是材料 调制没处理好     粗车比较困难 因为荒量比较大  精车就没问题了  主不过 用光刀光螺纹怎么弄光洁度都不好

网友:
朋友您好,根据我的经验,这个问题你最好检查一下小托板与中托板接触面。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我们单位也有小托板与中托板接触面不好面引起的类似故障。刚开始大家都没往那儿想。

网友(2010-04-15):
大连车床润滑油少了或加错了也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