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零件时发震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16):
自从我开的6240从一楼搬到三楼后只要是干不锈刚的长轴时就发震<这些轴以前干过多次>,请问着是不是因为机器搬到3楼的原因啊?怎么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搬到楼上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啊,那请问怎么解决啊?现在那台机器还没有做任何的固定,用水泥固定我怕还不行.

网友:
就是因为机床还没固定的原因。水泥固定一般不如地角螺丝固定的好。

网友:
机床需要固定,车长轴效果会很好

网友:
刀具磨出消振棱看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