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液压机,问题如下---请教

楼主(2010-03-16):
今天遇到一液压机,问题如下:
油缸下行的时候很正常,油缸上行的时候会停顿5-10秒才开始上行。
油缸有渗油现象,------估计是油缸密封件坏了。
液压压力太低
还有就是油缸工作时,油箱里的油位会不停的上升,都快溢出油箱了
我让油缸下行时发现油缸的进油管和出油管都有反应,  是不是串油啊  油缸上升时有同样的问题。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液压机的无杆腔应该是在上呀,那么上行的时候邮箱的液位上升是正常的事情呀
至于延时的问题,会不会是程序设定呀?用延时继电器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你可以把油缸的进出的油管拆下来,开机看看油管的出油情况。这样可以区分是油缸问题还是液压控制问题。

网友:
渗油的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检测一下进油压力,看与设定值的差别大不,油位上升是正常的,但是你说都快溢出油箱了,夸张了吧,看看油箱最高油位是多少,还会不会在上升,油缸延时可能是程序设定的吧,最好看看图纸,还有电气控制程序,

网友:
给个液压原理图。

网友:
楼主你没有说得清楚,还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
同意前2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