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旋挖机的进来

楼主(2010-03-16):
以前看到施工现场的这个怪怪的家伙不知道是干嘛的,后来听朋友说是用来挖坑打桩的,叫做旋挖机。
对他上边的油缸的作用也不懂,今天我到杭州重机厂看到他们有这个产品。仔细看看,应该是搞明白了。前边是动力头,是两个液压马达带动,然后有类似于花键的结构把旋转运动传给直立的钻杆,钻杆就是实现旋挖的执行器。高高竖起的是桅杆,桅杆上的油缸是用来加力的,在桅杆的右方有三组油缸,从上到下是转动(我起的名字,不好意思),变幅,侧转,转动油缸可以调整桅杆的角度,变幅实现桅杆的平动(平行四边形机构),一对侧转油缸调整桅杆在另一个平面内的角度,这样在加上回转,就可以任意调整桅杆的位置和角度。
从平面机构学来讲,如果把桅杆当做一个具有六个自由度的刚体,自身的挖掘旋转和进给这两个自由度不必控制,其他的四个自由度应该控制,才能对准你要挖的任意点做竖直运动。
估计有很多说错的,希望大侠批评,这里在上传一片关于旋挖机工作的论文,刚刚从校内网下载的

网友(2011-04-25):
旋挖机钢丝绳的特点:一端用楔固定在卷扬机卷筒上,还有另外的一端是固定在钻杆上端的提引器上。 旋挖机工作的原理:在动力头带动钻杆旋转钻进施工过程中,提引器的下端随钻杆一起旋转,而上端不旋转,将钻杆旋转应力减到最小。因此钢丝绳的安装要有正确的方式。一般用途钢丝绳在受到扭转载荷时都会沿着钢丝绳绳芯旋转,使钢丝绳本身变得松散。如果采用多层股不旋转钢丝绳,钢丝绳的使用寿命和工作人员及设备的安全,以及增加工作效率都会得到显著提高。这种钢丝绳的抗旋转性是通过改变其结构以及捻制方向而实现。它可以使钢丝绳的自旋转趋势最小。不旋转钢丝绳有一个独立的钢丝绳绳芯,内层捻向与外层股的相反。这种结构,即使在提升高度大、负载面宽的情况下,钢丝绳绳芯与外股之间的力矩也会互相抵消,钢丝绳不会发生扭转。目前国内外旋挖机都没有安装动滑轮,所以钢丝绳单绳拉力较大。这样就应该配备柔韧性好、抗磨损性能佳、不旋转且抗挤压性能好的钢丝绳。旋挖机钢丝绳主要推荐使用35T*7以及35W*7结构的钢丝绳。 目前这种结构的钢丝绳是国内最好的旋挖机专用钢丝绳
钢丝绳,南通大钢钢绳有限公司 http://www.gangsisheng.js.cn/
http://www.da-gang.com/

网友:
图片挂了,楼主。重新发下

网友(2012-11-09):
这种旋挖机在我们公司皮带机安装的时候用过,效率很高,呵呵

网友A(2014-03-31):
谢谢分享啦!我现在正在搞旋挖设备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2018-05-29):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啦!我现在正在搞旋挖设备

你好,在吗,你现在从事旋挖机工作吗,可以加个好友一起交流一下吗,我的QQ是153599686

网友:
这文章感觉发到土木工程的论坛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