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机剧烈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测量机出现抖动,将测量臂升起,走较远距离,或者直接回零时后,抖动消失,是气压还是哪里的问题,一般在测量臂处于低点时出现抖动是为什么,

网友:
气压不稳造成气动轴承在抖动,一般测量臂在某一固定区域时出现,调节气压达到恒定要求可避免次类情况发生.

网友:
1.看看气压稳定吗
2.油雾分离器是不是没有去放过油,仪器的运动部位是不是很多油?

楼主:
气压阀门上的表压一直是0.6很稳定
请问分离器放油是怎么回事,我好像从来没有放过
 3# 精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