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解冻——讨论

楼主(2010-03-17):
各位,我最近在研究低温(5度左右)解冻的问题

不知用换热器能否实现快速解冻问题。

目前用流水解冻速度过慢,且难免浪费水。

网友:
不知道你的快速具体是多少,原来做过快速冷冻,也就几十分钟,
所以得看具体情况

楼主:
目标是1小时把30公斤塑料包装的肉(刚从冰箱拿出)降到5度左右。

目前用循环水要2个多小时阿

网友:
看似不难,如果你只是理论研究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如果需要产品,看看量如何,我们公司可以考虑

网友:
目前解冻的最快方法是使用微波。

楼主:
目前解冻的最快方法是使用微波。
引用 网友A:
[/qu
不知道微波解冻会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对食品品质有影响啊,

品质是最大的问题了,客户要求低温解冻,所以解冻速度一直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