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件挑战,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0-03-17):
这个新零件怎么样来创建呢,尺寸自定。帮帮忙。

网友:
这零件应该是画圆后,切除再阵列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请指导详细操作,不知怎么样切除,阵列,指导一下。

网友:
三个拉伸也可以

网友:
三个拉伸做不出来,有点小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采用拉伸或投影切除都可以,然后在阵列即可完成。

网友:
关键是在曲面上!比较能搞定
( l0 d5 s8 [9 j1 ~$ \望高手了

网友:
最后一个旋转切除变成球形

网友:
3个特征能做出来的话,需要一个旋转,一个拉伸切除,一个镜向

网友(2011-06-11):
先画球,然后拉伸切除,阵列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11):
三个旋转完成,分别在三个基准面做 第一个旋转时保存草图为块

网友:
5 T0 s0 Q& Q% W+ M% |先画球,然后拉伸切除,阵列

网友:
用三个拉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