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螺纹是什么样的螺纹---请教

楼主(2010-03-17):
问下G25螺纹是什么样的螺纹,请各位大虾赐教。
小弟以前知道如G1/4、G1/8等英寸制,没听说过G25这么标法的。难道这个25是表示25英寸??那也忒大了!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G25是什么东东?

网友:
也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2011-01-21):
数字大小有什么意思?
你直接说个F22大家也许知道,你要整个L22你再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25MM通径的管牙,就是一寸

网友(2011-02-24):
你先查证一下,你这个标号是否正确。你这个要是前面没有G,那么这就是管螺纹的标号了。
我认为你这个很可能是跟老标准弄混了,以前标准里有25的管,而且很常见,一般的三通上的标号就有25*15的。

网友:
哦,我也是头一次见这个,也想知道咋回事

网友(2011-05-19):
你先查证一下,你这个标号是否正确。你这个要是前面没有G,那么这就是管螺纹的标号了。
我认为你这个很可能是跟老标准弄混了,以前标准里有25的管,而且很常见,一般的三通上的标号就有25*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