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上编程钻孔会不会影响机床精度?

楼主(2010-03-17):
在数控上编程钻孔会不会影响机床精度。孔径25mm

网友:
问的太大,,我这里有的床子,常年在打25-30的孔,关键是你多大的床子,什么刀,切削参数怎么样,机床几年的折旧,总之,你问的太大了

网友:
这要看 你是什么机床了  如果是25的 床子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 w5 }& H) G4 f  E$ K小型机床就 不好说了

网友:
可以吧  广州机床 孔径40  都可以钻

网友:
就是 你问的太笼统了 叫人怎么回答

网友(2012-10-25):
有没有做数控机床底层软件驱动的啊

网友:
没问题的,尽管打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