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捡测火焰的高度,看看我的方案可行否,请指教

楼主(2010-03-17):
兄弟今儿个接了个案子,是要检测一次性打火机的火焰高度的,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要保证出厂的打火机一开始的火焰高度就是一致的,不高不低,不能把消费者的胡子或是头发烧掉了,呵呵。
     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就是用光纤,配三个光纤,三个高度,最低与中间有反应为OK,三个都反应为过高,三个都不反应为过低,方案是可行的,但不知光纤对于火焰的感应能不能达到所要求的。这个是我最想要的方案。
     第二个方案当然就不用担心了,用CCD,这个方案会太贵了,方案肯定没问题。
    第三个就是用温度感应器,这个没有把握,因为不知道环境的影响会有多大。
    第四个就是用双金属片来做,这个也是要有个实验的过程,应该可行,但没把握,而且客户不可能给我太多的试验时间。
   请教下:
            一、光纤能否达到我所说的要求?请有这样用过的兄弟指点下!
            二、有那种产品的光纤可行及价位,请指点,谢谢!
            三、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也请大家讨论与指点,在些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CCD很贵吗?感觉不会比光纤贵吧

网友:
不太了解聂俊兄的情况。是不是人工点火机器判断还是怎么地?

网友:
聂大哥顺便说说如何实现打火机 点火 熄灭的吧
尤其是熄灭…… O(∩_∩)O谢谢

网友:
换个思路吧!

火焰高度决定于燃气的流速

可否通过实验,找出合适的出气口径范围

然后想办法控制这个口径

从这个方面着手,也能安全一点吧

网友:
火焰高度允许的偏差范围是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d一个要三万左右,还要做些配套,可不便宜的,如果用光纤能搞定的话,一条光纤就算一千,也要好几十条啊

网友:
火焰是导电的(10M欧姆级别),因此。。。。嘿嘿

游客

网友(点评):
真心受教了,

网友(2012-04-05):
真的假的?我从没听过火会导电
哈哈,真是受教啊,火是导电的 ,还给出了电阻
受教了,今天才知道火是导电的,顶

楼主(2010-03-17):
回复 网友B:

要自动点火,自动识别,而且还要快,不然火机会炸掉,速度也是客户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比较简单,看看打火机的点火装置就明白了,在口上面加个发热丝,火机到位后,一放气,就着了,一松开放气的开关,就灭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兄弟,现在的产品就是市场上一元一个的打火机,那个是没办法去处理出气口的,只能通过那个调整螺丝来调节,所以说要达成这种关系:火焰高的,调节一下螺丝,当然低的,也要调节,这个是以后的数据处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如何识别。

楼主:
兄弟们,在下做个补充说明,这样大家会明白些。产品是目前市面上最简单的产品,就是那种一元钱一个的打火机,现在要在生产过程当中,自动将火焰调节到最适当的高度,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现在关键问题是:我的方案是能过一个中间值如10MM高度,加上一根光纤,做为基准。然后以7。5与12。5的二个高度做为大小公差值,如果高于7。5,但又低于12。5为合格产品,也就是一个或下面的二个光纤有感光作用,这个火机火焰高度合格,如果一个都没有反应,就是太低了,如果三个都反应,就是太高了,当然,后续的还有跟据三个光纤的反应,做逻辑运算,决定怎么调是后文,但我现在担心的是,火焰光与自然光区别不大,不知道光纤能不能敏感地感应到,这是个问题啊。请专家们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考虑红外热传感来实现高度检测呢??纯粹个人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

据我理解

你真正需求的不是一个精确的火焰高度

而是低于某一高度且有火

毕竟是怕把胡子烧掉,嫌火儿小可以自己调嘛!

这样的话,凭经验找到 “小轮子” 的大概位置 —— 一定离完全熄火时不远,作为出厂标准

实现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
光纤传感器可能有点困难吧

网友:
那么假设火焰高了,你又如何解决?人工调,不太现实。都自动检测了,还人工调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有想过,可是实现起来可能有点困难,温度的高低会与火焰高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线性关系,和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逻辑性要有个实验的过程,可是现在的厂家对于这个不感兴趣的,只是要求价低,速度快,别的它可不管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难度倒不是很大,但问题是光纤对于火焰这种与自然光色差不是太大的变化感应的灵敏度达不达得到检测的要求,及反应速度如何是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不知道光纤对于自然光与火焰的这种色差,灵敏度达不达得到检测的要求,这是问题的关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呵呵。

为什么非要把火点着呢

我们只要让火苗苗足够小就可以了

我认为通过经验就可以断定 “小轮子” 调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所以一个简单的机械的东西,或者“馒头自动化”就能搞定了,不需要传感器啊。
只要火苗不是小到没有,或者直冲九霄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投入再多的成本,烟民也不会太在意啦,太讲究的就用Zippo去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明白,没有啦,这个来说,生产厂家是跟据客户的要求来做的,他有个质量标准的,所以说有个上下公差,就有了这个机器的来由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这个调节肯定是自动的了,那个倒不是大问题,分为高与低二类,然后按要求去调,自动调,当然也会是循环调。最后达成合格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总觉得靠光电传感器CCD光纤之类技术解决这个问题成本太高了

可以做一个手持的电动工具,把 “小轮子” 转到头——就是不出火的位置

然后靠扭矩控制,往回转一点——具体转多少就靠我前面提到的实验确定了

这样人工的话多说2秒钟一个,如果混和在其他工序里可能平均时间更短

一次性打火机应该是产量颇大的,如果每个打火机用个闭环控制什么的来调火苗,我感觉不是很经济。

呵呵,这方面我是外行,希望能给你提供点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摄像头不贵吧。便宜的几十。
采集卡有一千多能拿下。
软件可以选用免费的软件。
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来看火焰的高度,只要精度不高应该能做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但现在深圳招普工比招个工程师的难度相当的了,不做自动化的话,迟早是要关门大吉的,特别是这种低利润的东东,这也是形势所逼啊

网友:
火有三层的,颜色不同,温度也有不同
要是有公差要求觉得就比较精确了,还是测试气体流速是最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便宜吗,那就好了,现在在这边,最便宜的都要过二万的了,不可能这么低啊。要是这么低就好了,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个可能成本不高,但可能浪费的气体会多些,不知客户能不能接受,我还真的没这方面的资料,不知能否给点之方面的资料,谢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光纤”方案 是反映的是温度,还是亮度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射光纤,是就成对的,一个接收,一个发射,当中间没有什么阻隔的话,没有反应,当中间有了阻隔,就发出信号,如果中间有火焰,就会有一定的色差,就会有反射信号了,把成对的光纤的高度设在要求的高度,有反应就是高度达到或是超过了这个高度,反之就是低于这个高度,这就是检测的原理。但关键就是火焰与自然光的色差会不会明显到光纤可以灵敏地感应到,这就是个问题,如果能,那这个方案就可行,如果不行,那就面了。做别的检测都做过,没什么问题,但没做过检测火焰的,所以没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头像很酷,是本人吗,一堆的自动化设备呢。高手来的,别谦虚啊!

网友:
检测这个火焰高度的问题,从技术角度,也许可以继续探讨。
但从经营角度考虑,不赞成楼主接这个单子,为它再花脑筋。

网友:
一直在潜水,比较赞同彭老的意见

网友:
检测这个火焰高度的问题,从技术角度,也许可以继续探讨。
但从经营角度考虑,不赞成楼主接这个单子,为它再花脑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这个想法,所以一贯主张从装配的角度直接解决问题

简单调好了再装配  比  装配好了反复调  要方便多了

游客

网友(2012-04-05):
支持!

网友(2010-03-18):
ccd的方案, 可以用色片过滤一部分波长的光线,然后用ccd或光纤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您好啊,我觉得这个单子还是可行啊,而且客户总是这样,先把不好做的先做,他一下子下了好几种机型啊,这个没做出来的话,后续的就有难度了,因为后续的那些谁都可以做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唉现在市场也难啊,有 个时候总是客户在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客户,现在实力还不够,有个时候只能以啃下硬骨头来打开市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想法,所以一贯主张从装配的角度直接解决问题bbs.cmiw.cn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简单调好了再装配  比  装配好了反复调  要方便多了

呵呵,经典,可是现实中往往达不到这个高度啊。这样的高手也不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如果不行也只好用CCD 的了

网友:
不知道燃气热水器的火焰检测原理能否适应楼主的要求?

网友:
深圳有个公司做这个,楼主看看有熟人没
http://www.intertek.com.cn/service/testing/lighter.aspx

网友:
既然光纤你已经很熟练的用过,成本也可以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就用光纤;与自然光色差好解决,不会超过100元成本你就可以在检测工位加措施限制你所担心的自然光影响吧?手段无数,看哪种适合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网友考虑一下:

1、是否可以去掉检测环节?

2、装配前保证“小轮子”转到指定位置是否可行?
我认为:

1、火焰高度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小轮子”的位置,没必要做闭环的检测控制

2、这才是该考虑的方向

网友:
我感觉不需要点火,只是检测出气量。大致相同的出气量火焰高度也不会相差很大的。

网友:
火焰的高低反映了气体的压力及流量,喷口处连接一个浮子流量计,观察浮子的位置就可以确定火焰的高低。

网友:
红外测温不贵
可以有数据输出、

一个小步进马达带着测温头 从一个高度下降到最低位置 就能判断火苗长度是否OK!!!!
具体多少钱  我要去查下,还是你自己查吧
我们买的东西太水分大的很,以免误导你。

估计这设备的总体成本不超过1万。

楼主:
回复 网友M:

去了解了下,好象不太适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呵呵,电话咨询了,这个公司只是做测试检验的,没有这方面的设备或是方案。但还是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斑斑,你是专家啊,这个色差的问题能帮我解快吗?把这块包给你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行的,因为在装配时这个是超声波焊接的,有高有低,无法把握,你也知道,这个东东可是个消耗品,太便宜了,品质不是很高的。只能以最实际的高度为测试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也是个方向,但要去学习下,不是很内行,对于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去查下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如果能行的话,那可能要更加简单的了。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呵呵那我就不会啦,希望早些把问题解决,

一定要通报解决方案啊,我们也好见识一下。

。。。 或者,在火机上印个美女,旁边写一行小字 “别烧到胡子哦”

网友: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用光纤将光导出,再用色标检查颜色,不就OK

网友:
很高兴并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大多数人能想到的都有专利了:

深圳市铭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一种气体打火机火焰高度自动调整装置------基于CCD成像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720169931.X&leixin=syxx&title=一种气体打火机火焰高度自动调整装置&ipc=F23Q2/167(2006.01)I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气体打火机火焰高度自动调整装置,由送料组、点火机构、调火机构、摄像机和计算机组成。点火机构由左气缸、上气缸、开气杆、点火器、从动齿轮和左夹紧块组成,调火机构由右气缸、调火电机、调火齿轮和右夹紧块组成,摄像机包括镜头和 CCD,计算机内配有图像捕捉卡和I/O卡。计算机预设打火机火焰高度标准值,控制点火机构为打火机点火,控制摄像机、图像捕捉卡采集打火机火焰图像并与火焰高度预设值比较检测,控制调火机构调整打火机火焰高度。本实用新型实现了打火机火焰高度调整的标准化、自动化,可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计量学院:

2.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基于热电偶测温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720107022.3&leixin=syxx&title=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ipc=F23Q23/00(2006.01)I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在底座上垂直安装有可调高度机构,可调高度机构的套筒或导轨座轴向中心开有一凹槽,凹槽的一侧装有标尺,凹槽中装有零位指针,零位指针与标尺的零刻度对齐,凹槽中的零位指针上部装有多块能沿凹槽移动且带紧固螺钉的滑块,每块滑块一端分别装有热电偶,热电偶的导线外包有热绝缘套,热电偶的引线分别与多路开关连接。本装置运用热电偶测量打火机火焰内不同区域的温度,根据数学模型求解出打火机火焰高度,并根据相关标准判断打火机是否合格,可取代传统的目测法,提高测量精度、效率和可靠性。

3. 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基于光敏管阵列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820083163.0&leixin=syxx&title=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ipc=F23Q23/00(2006.01)I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打火机火焰高度检测装置。该装置主要包括底座、高度可调机构、火焰高度检测电路、透光罩、微处理器和液晶屏。底座上垂直安装有高度可调机构,高度可调机构通过电路板支架固定有火焰高度检测单元,火焰高度检测单元中各光敏管的输出信号分别输入到微处理器与各光敏管对应的I/O口线。微处理器判读I/O口电平状态得出打火机的火焰高度,在液晶屏上显示测试结果。较传统目测法,具有测量精度高、检测速度快和可靠性高的特点。

韩国人的:

4.一次性气体打火机的火焰检测装置-----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710088084.9&leixin=fmzl&title=一次性气体打火机的火焰检测装置&ipc=F23Q23/00(2006.01)I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一次性气体打火机的火焰高度的装置。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的火焰检测装置包括:传送夹具,用于搭载打火机组件;传送导轨,按照作业工序引导上述传送夹具;传送机构,沿着上述传送导轨传送上述传送夹具;空气去除器,用于去除气体罐内部的残余空气;多个喷嘴锁定器,最大限度地锁住各打火机组件的喷嘴;喷嘴按压器,向下方按压喷嘴组件,使上述喷嘴组件下端和海绵组件之间的间隔最小化;多个火焰调节器,调节各打火机组件的喷嘴间隔,将火焰高度设定在一定范围内;次品去除器,去除无法将火焰高度调节到正常范围的不合格的打火机组件;以及控制部,控制构成上述检测装置的各结构要素的动作。

我在前面基于火焰导电性的方法还没有被注册哦,呵呵

网友:
换个思路吧!

火焰高度决定于燃气的流速

可否通过实验,找出合适的出气口径范围

然后想办法控制这个口径

从这个方面着手,也能安全一点吧

引用 网友D:

说得很有道理呀,有见地

网友:
回复 网友O:

斑斑,你是专家啊,这个色差的问题能帮我解快吗?把这块包给你行吧
引用 楼主:

可以加罩子吗?一般工厂都为灯管照明,上面加块板就可以挡住光了。或者在窗户方向加块挡板?不可能四面都为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这是个最好的建议,可以采用,呵呵,看客户答不答应

楼主:
回复 网友R:

哈哈,认真地研究了下那些个专利,可能实用性并不咋的,用CCD还要专利?有专利也没用啊,没人去用啊,直接找家CCD厂家,就OK了,至于后面的一些,更是离谱,没得说,没什么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现在关键是如果没有光的话,那色差就更没有了,这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里面都是火焰的光了,不准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现在关键是如果没有光的话,那色差就更没有了,这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里面都是火焰的光了,不准确的了
引用 楼主:

那就一直给个稳定的光源。
光的颜色可以互补,在光纤的发射端加滤光片,使光成为单色光。多试几种不同颜色的滤光片,看有没有那种对火焰特别敏感的。

网友:
对啊,把那个位置包起来,尽可能得减少自然光得干扰,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新人学习中,都 是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跟光纤供应商谈谈看,要他给些个帮助比较好的,谢了,老弟

网友:
回复 网友R:

哈哈,认真地研究了下那些个专利,可能实用性并不咋的,用CCD还要专利?有专利也没用啊,没人去用啊,直接找家CCD厂家,就OK了,至于后面的一些,更是离谱,没得说,没什么帮助的
引用 楼主:

更为你担忧了。
这些专利,你深入了解过吗?
至少应该知道有没有样机,用得怎么样吧。
当然有可能只是些纸上谈兵,但搞出来,专利人不可能不花功夫吧。
他们的东西不行,你的就一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吗?
这样创业,风险太大!

网友:
CCD便宜,CCD传感器贵,二者不同。
图便宜用普通的30万像素的摄像头来取样,然后图像处理。
光纤不是很贵,行不行用个4位数显光纤放大器测试一下就可以了,很快,实验出真知。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倒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他们都把一些通用的东西做为专利,这样应该是不可以申请专利的,我也不知道现在的专利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以前申请专利的时候很严谨的,要先查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再申请,现在好象只要有钱就有人代理申请,那些东西明明就是些通用性质的东西,真的,应该是不可以申请的,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S:

跟光纤供应商谈谈看,要他给些个帮助比较好的,谢了,老弟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
那个与光纤关系不大,你自己找一些颜色比较纯的玻璃,放在光纤发射头前面,试试就知道效果了。

加稳定的光源,也是很好防止干扰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用客气。
中国机械社区那个与光纤关系不大,你自己找一些颜色比较纯的玻璃,放在光纤发射头前面,试试就知道效果了。
中国机械社区
加稳定的光源,也是很好防止干扰的办法。

好的,现在也是关键要将这个定下来才好做下一步的动作先试验下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啊

网友:
我认为关键的不是检测,如果检测不合格是要扔掉吗,应该是调节流量开关使其火焰大小符合要求吧?因此如何反馈调节才是关键。一次性的打火机实现自动调节,要定位,要准确地拨动调节那个开关。可以用便宜的CCD,几百的就很好用,但是要模式识别开发软件以及自动控制系统来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调节好想办法,肯定是要自动调的,也就是说机器出来肯定在是好产品才行的,不然也就不成机器了。调节不是要用CCD来调节的,只是以一个细分数来调,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调一次大部分就OK了,但有些要调好几次,当然也可能有怎么也调不好的,但关键是要能自动识别啊

网友(2011-04-06):
聂大哥顺便说说如何实现打火机 点火 熄灭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8# 害怕伏枥

实用新型专利确实不需要什么创新性,只要是想保护一个没有专利保护的产品就能申请。目的是阻止别人用同样的方案生产类似的产品。

网友(2011-11-03):
不知这机器有没有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楼主出来讲讲,结果如何?

网友:
对射光栅的是否可以检测高度?

网友:
我认为还是视觉的最好,也不一定要用CCD嘛,环境不是特别恶劣的条件下用普通的家用摄像头都可以了,因为这个检测对精度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吧,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就用摄像头做过火焰的识别

网友:
采用热敏元件或者采用吹风的方式(吹不灭的就是火焰高的),呵呵,随便想的

网友:
火焰分为,内焰,中焰,外焰,温度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有没有一种温度传感器,可以测量温度,我觉得可以

网友(2012-03-29):
有图纸吗,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
关于火焰,外焰温度最高。用温度传感器是否可以,温度最高的传感器,就表面火焰到此高度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点打火机就发光,关了就是黑暗的,这样不就很容易分别了

网友:
从原理上说,不见得需要测的是可视的火焰最高点。既然是保证安全,可以测试最高温度点出现的高度,也可以测试可造成危害的诸点的最高点高度。

网友(点评):
一系列高度上均布横向放置的热电偶即可。

网友:
 机械视觉需要用到: 相机 采集卡 pc 以及软件,如果软件自己来做的话花不了多少的。 相机选用个便宜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29# DINGOO

对射光纤,是就成对的,一个接收,一个发射,当中间没有什么阻隔的话,没有反应,当中间有 ...

既然是火焰颜色和自然光的色差是否明显,那在检测的地方把自然光弄暗不就行了?这个设备大概占多大空间啊。让打火机通过暗箱,在暗箱里点火,检测,不就行了么。因为只是把自然光挡住,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网友:
聆听高手的高见,学习中,还未经历过

网友:
CCD没那么贵吧?我上个月还买了一个,用在给PCB板涂胶后的钢板在清洗完毕后,上面的孔是否清洗干净,是否达到要求,那孔的大小都是零点几个毫米级的。检测就是用的CCD,一个就两千多。

楼主:
这么便宜啊,晕,不过不真的不知道目前的CCD价位了

网友:
非常好,我想看看呀。。。。。。

网友:
聂总搞打火机项目了?
这个项目估计不好搞哦,还有火焰检测为何不用火焰传感器呢?好像一二十元一个,可以数字模拟输出。ccd太豪华,而且不知道有用不

网友:
不是有红外线测温枪么?可以研究下原理做一个  大概是不是和CCD一样?

网友:
用普通摄像头,几十块钱一个的usb摄像头就行,加个二手电脑就成了检测系统。
在摄像头前面放个遮光板,从上到下打一溜孔或者横条,打火机一点着,就可以读出火焰的高度了。别忘了火焰后面加个深色的背景。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火苗是离子气体,可以导电,如果检测精度不是那么高的话,可以采用两个电极的通断来断定。画了一下图,楼主看一下可不可行,这个东东试验起来也快。

网友U: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故事,是关于投影的,在蜡烛附近放一个挡板,和一个投影板,在挡板上开一个小孔,蜡烛的火焰样子就倒置在隔板后面的投影板上。可否用这个原理,在投影板板上安装光敏电阻检测火焰的高度。在两个光敏电阻高度之间的火焰高度符合要求

越想越觉得可行

网友(点评):
小孔成像,我觉得也可行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故事,是关于投影的,在蜡烛附近放一个挡板,和一个投影板,在挡板上开一个小孔,蜡烛的火 ...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想法不错

谢谢支持者

网友:
在某个高度设置一易熔断的金属丝,金属丝导电。金属丝通电,若火焰高,熔断丝断掉,电路断开。要是检测下一个火机时,再自动更换金属丝来进行自动检测。

网友(2013-04-27):
你好聂大哥看了你的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志同道合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只研究调火这一环节还是后面的装配也在研究呢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很久以前的了,这是个全自动的调整与检测线,最终客户没有下单,单子黄了

网友:
最近在跟费斯托的传感器打交道,我觉得其中有一款检测透明物体的传感器可以了解一下。或许有些帮助。

网友:
聂帅,打火机项目最后采用哪种方案啊?

网友(点评):
呵呵,最后客户没有下单,黄了

网友:
貌似是个太监帖,不过还是全看完了,后面的小孔成像原理和摄像头前方遮光板的比较有创意,但在垂直高度均布热敏电阻比较可行点吧

网友:
聂大哥能否加我QQ1014642472我想和你交流一下可以吗

网友:
我手里有很多单子要制作

网友(2024-12-06):
公众号留言选取